PIC单片机PID算法控制电机

楼主(2011-11-11):
各位大哥大姐好,我现在做一调平的系统,用pid算法控制一380v的三相异步电机,要用pid算法是不是必须要加以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 还有用单片机的pwm功能能驱动变频器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一定要加变频器。

网友B:
目的就是调节电机速度吧,可以不用变频

如果用变频的话,简单点就是买一变频器,你的控制器输出4~20mA或数字通讯型号控制变频器,再由变频器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