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2F508的没有溢出标志的TMR0怎么用?(急)

楼主(2011-11-11):
PIC12F508的TMR0没有溢出标志,请问怎么使用TMR0实现精确定时?
比如我想实现4和3秒的定时,实现灯LED1亮3秒灭掉,接着LED2亮4秒灭掉,LED1再亮3秒,
使用TMR0定时,请哪位高手高手高高手花个几分钟时间用C语言写个使用TMR0定时的程序!

   不胜感激!!!

网友A:
非常非常非常精确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秒级没有问题,用循环实时查询寄存器

网友C:
12F508這顆芯片算比較另類的了,整個芯片就幾個內核寄存器,方嚮寄存器和選項寄存器用兩個專用的指令來實現(沒辦法讀)弄個雞肋的T0確沒有溢出標識可以用,那還要它搞什麽?....真抓狂,呵呵:lol

网友D:
动动脑子,其实很简单,

楼主:
没有 高手帮忙具体写下吗?

网友D:
在TMR0未溢出前,查询TMR0,根据TMR0值来判断时间,

网友E:
void main(void)
{
InitTMR0();
while(1){
           if(TMR0已经发生定时翻转){}
           else{}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 怎么确定已经发生定时翻转?
   有人说是查询反转方式,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写?请详加指导!!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请问 怎么确定已经发生定时翻转?
   有人说是查询反转方式,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写?请详加指导!!
引用 楼主:

比较定时器当前值和上一次的值的大小,如果当前值大于等于上一次值,则说明没有反转,否则即为翻转

楼主:
比较定时器当前值和上一次的值的大小,如果当前值大于等于上一次值,则说明没有反转,否则即为翻转
引用 网友E:

void time0()
{
        if(TMR0 < timer)
        {
                ms += 0x4000;

        }
        else
        {
                tmr0=timer;
        }
}
void time()
{
        if(ms>0xc350){ms-=0xc350;ms_50++;}
        if(ms_50>20){ms_50=0;s++;}
        if(s==3)
        {t1=1;}
        if(s>7){s=0;t2=1;}
}
请问我这样写行吗? 定时器64分频,每次计满溢出用去64*256=16387=0x4000个指令周期,我让ms+=0x4000,如果ms>0xc350,说明过去50ms,ms_50>20,说明过去50*20=1秒,如果s=3 ,说明过去3秒,t1置1,s>7,t2置1,说明过去7秒,

请指点,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网友E:
不好意思,俺不喜欢看别人的代码,具体是否适用,自己可以动手实际演算一下。

另外,很多年前,俺也曾经在这个版面发过一个程序结构,那个帖子可能讲的更详细点,你自己翻翻看是否能找出来。

道理你应该已经明白,具体需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