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帮忙:VHDL,verilog混合仿真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11-11):
其中一个子模块是verilog的,VHDL顶层,
这个子模块verilog代码如下:

parameter STANBY = 3'b100,CAPTURE_IDLE = 3'b000, SWEEP = 3'b001, LONG_INTG = 3'b010 , FRAME_READ = 3'b011;

         FRAME_READ     : begin
                           if ( frame_rd_end )
                             if (!fcon_en) cap_st <= CAPTURE_IDLE;
                             else cap_st <= LONG_INTG;
                           end

从仿真图可以看见frame_rd_end='1' ,fcon_en='0'为什么这句话cap_st <= CAPTURE_IDLE 不执行呢?

网友A:
代码稍微多贴一点
状态机贴多一点

网友B:
太不完整了,从图上看,好像没有执行到这里:既不是 CAPTURE_IDLE也不是LONG_INTG啊
                           if ( frame_rd_end )
                             if (!fcon_en) cap_st <= CAPTURE_IDLE;
                             else cap_st <= LONG_INTG;
                           end

网友A:
太不完整了,从图上看,好像没有执行到这里:既不是 CAPTURE_IDLE也不是LONG_INTG啊
                           if ( frame_rd_end )
                             if (!fcon_en) cap_st  ...
引用 网友B:

兄弟,已经执行到这里,只是不知道什么条件触发他不能跳变。。

网友C:
嘿嘿,很奇怪呢。

网友D:
不能跳变?

楼主:
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pix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begin
       cap_st <= STANBY;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10000;
       end
     else if (syn_rst_in) begin
       cap_st <= STANBY;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10000;
       end
     else
       casex (cap_st)
           STANBY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10000;
                            if (afe_init_end)
                              cap_st <= CAPTURE_IDLE;
                           end
         CAPTURE_IDLE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01000;
                          if ( fcon_en || (soft_trg_en && soft_trigger_in) || (ext_trg_en && ext_trigger_in))
                             cap_st <= SWEEP;
                        end

         SWEEP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00100;
                             if ( sweep_end ) cap_st <= LONG_INTG ;

//                            if (long_exp_en) cap_st <= LONG_INTG ;
//                            else             cap_st <= FRAME_READ;
                           end
         LONG_INTG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00010;
                          if (long_exp_en)
                            if ( long_intg_end )  cap_st <= FRAME_READ  ;
                            else                  cap_st <= LONG_INTG ;
                          else  cap_st <= FRAME_READ;
                         end

         FRAME_READ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00001;
                           if ( frame_rd_end )
                             if (!fcon_en) cap_st <= CAPTURE_IDLE;
                             else cap_st <= LONG_INTG;
                           end
         default        : cap_st <= STANBY;
       endcase
   end

网友A:
这样改下,然后上结果给我看。
  FRAME_READ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 5'b00001;
                           if ( frame_rd_end )
                             if (!fcon_en) cap_st <= CAPTURE_IDLE;
                             else cap_st <= LONG_INTG;
                           else cap_st <= FRAME_READ;
                           end

网友A:
...帮忙看下代码呗

网友E:
casex()?
如果你状态机确定了,用case吧,

网友F:
呵呵有代码猴哥改起来就爽了

网友A:
上面你的名字写错了,不知道能不能领奖啊。哈哈
我想冒名顶你。哈哈~~

网友A:
马上注册一个akfens,哈哈

楼主:
这样改下,然后上结果给我看。
  FRAME_READ     : begin
                           {cap_stby_en,cap_idle_en, sweep_en, long_intg_en, frame_rd_en}
引用 网友A:

改完结果一样。
modelsim中st0和0,st1和1有什莫区别?
wire frame_rd_end;
assign   frame_rd_end = (v_cnt == V_FF_NUM - 1 && h_cnt_end && frame_mode == FULL_FRAME) || (v_cnt == V_HS_NUM-1 && h_cnt_end && frame_mode == HIGH_SPEED);
modelsim中显示frame_rd_end是st1.
原图中我是后强制它为binary

网友A:
那是不是证明你强制的那个状态并不是真正的FRAME_READ?

楼主:
FRAME_READ没有强制类型转换,
modelsim中显示frame_rd_end是st1.
原图中我是后强制它为binary
产生frame_rd_end信号的代码
wire frame_rd_end;
assign   frame_rd_end = (v_cnt == V_FF_NUM - 1 && h_cnt_end && frame_mode == FULL_FRAME) || (v_cnt == V_HS_NUM-1 && h_cnt_end && frame_mode == HIGH_SPEED);
难道
if ( frame_rd_end )
如果frame_rd_end是st1就不执行了?

网友A:
FRAME_READ没有强制类型转换,
modelsim中显示frame_rd_end是st1.
原图中我是后强制它为binary
产生frame_rd_end信号的代码
wire frame_rd_end;
assign   frame_rd_end = (v_cnt == V_FF_NUM - 1 && h_cnt_end && fr ...
引用 楼主:

那也不应该啊。

网友A:
如果都是对的,那么那个图就应该跳转啊。

楼主:
猴哥
modelsim中显示st1是表示'1'吗?为什么显示不是'1'呢?

网友A:
猴哥
modelsim中显示st1是表示'1'吗?为什么显示不是'1'呢?
引用 楼主:

ST1我记得就是ST1, 具体值看你如何设置的了。
如果是设001,就是001

网友F:
马上注册一个akfens,哈哈
引用 网友A:
。。。。。。。。是啊 无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