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 同步整流元件 怎么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1-11-11):
里面的HPA410A 找不到!

不知道可用MOS直接代替不

有TI技术支持最好 谢谢

楼主:
TI 有点冷!

楼主:
TI无人 :L

网友A:
在低压大电流的场合,最好是用同步整流来提高效率,TI有Vds30v以下的Mos管

网友B:
是啊,用同步整流来提高效率

网友C(2012-01-10):
你好:    HPA410A是UCC25600EVM中的一个子板,不对外销售。但您可以使用ST的二极管STPS40L45CG进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