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几个图的相频曲线怎么看

楼主:
相频曲线 右侧的坐标实在是看不懂了,糊涂了。各种标法都有。
我觉得看得最顺眼的是 0度以下 坐标是负的 -90  -135  180  然后达到-180认为是不稳定。
可是没有一个图是这样的标的。
谢谢!!

网友A(2011-11-11):
re LZ:

看增益(模)降至1(0db)时的相位,有两种相位标法:容限(MARGIN)、相移。或看相位容限(或相移)至0(或180度)时的增益。

楼主:
问题是 上面6个图中 相移坐标 是怎么标的啊 ,这6个图标法都不一致,右侧的纵坐标 ,有的标了200多度,有的标了0度,有的没有0度坐标

网友A:
to 3L:

其实很好分辨。相位在低频(即相位曲线左端)对应于0度的标尺就是相移,如第一行右图(0度在图外)、第二行右图、第三行左右两图。相位在低频处对应于90度的标尺就是相位容限,如第一行左图、第二行左图。这里的符号有正负(定义不同),原则上应该是上正下负,但这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