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测试,凭自己判断

楼主(2011-11-11):
(无正文)

网友A:
正确,猜的。

网友B:
要看编译器

网友C:
应该是正确的。

没查资料仅凭感觉:编译器应该不会去检查枚举值是否重复,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多此一举做额外的限制。

楼主:
应该是正确的。

没查资料仅凭感觉:编译器应该不会去检查枚举值是否重复,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多此一举做额外的限制。
引用 网友C:

判断正确
测试过几种编译器,都是正确的,
我觉得编译器很必要这样去做,昨天写程序恰好需要这样的定义,就试了一下,可以,但我的第一感觉觉得这样应该也是不行的

网友D:
学习一下,很少用到

网友E(2012-07-09):
在没有typedef的情况下,enum相当于批量的自动define,只不过提供了更好的可阅读性
值重复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