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教】寄存器GPA_MFP的疑问

楼主(2011-11-11):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见。两个位控制四个模式,输入和准双向IO都可以输入,输出和漏极开路都是输出。注意准双向IO也可以输出,它和51的准双向IO一样。再注意三个输出灌电流驱动能力一样,但拉电流是不一样的,有强,弱与无。

楼主:
我的理解是:
使能了施密特触发输入,则输入信号只被判断为高和低,可以忽略一些干扰。
不使能的话,相当于将输入信号当做“模拟信号”来对待,比如AD输入端口一定不能使能。
不知对否?

网友A:
不选择将是一般电平,选择了将是施密特。选择了将可以抗击信号的波动。

网友A:
可以认为是对输入的进一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