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自从学了三极管后,有好多地方还是挺郁闷的:
1:怎么让三极管对频率更高的信号进行放大,而且还不失真!改变哪些参数呢??(比如现在能在6M处放大,想让它能放大15M的信号)

才用两级放大可以么??

如何提高三极管对高频信号的放大能力??

网友A(2011-11-11):
增加级数主要是解决高增益的问题,单级增益太大不好做。扩展频带主要需要更高频率的三极管,放大组态也对频率有影响。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就目前来说,老师给的三极管足可以放大高的频率,该怎么办呢??
回复 网友A:
请问

网友A:
15M还不算很高,改耦合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个共基极的电路,这样可以拓宽通频带,上次发帖时画了一个,不过画错了,呵呵。

网友C:
影响三极管的高频增1原因主要是自身的结电容,特别是密勒电容的影响
为了降低密勒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共基或共基共射的复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ULTSIM仿真中(用的三极管型号为2N2222A)频带很宽,高达30mHZ吧,但是在焊完电路后(用的三极管型号为派9018)放大能力减小,可以说是在6M处比较大,然后频率增大,增益就减小了,想让其在10M或15M附近放大,改哪些参数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用共基电路的话是不是得牺牲增益换取高频增益了??

网友D:
试试将基极电流做的大一点,能够改善三极管频率特性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三极管高频时候全电路参数图,影响主要因素基极电流影响re(基极电流越大re越小),放大倍数影响等效电容(放大倍数越大等效电容越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容取值不恰当,C2 C4应该几百pF,C3取10nF,不能用薄膜电容,用瓷片。

网友:
如果只是想在10M或15M附近放大 ,可以将集电极电阻换成LC的并联谐振回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