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完整PCB板,求指导

楼主(2011-11-11):
第一次画完整的板子,测量低频信号用的,求指导,求建议

网友A:
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真不错

网友B:
布局整体还可以,但是楼主好像没亲手焊过板子吧,你可以吧一些电容,电阻类元件放到背面,这样可能效果更好,焊接起来较容易:lol

网友B:
应该用的AD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 Summer 09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没焊过板子。

贴片电容电阻放背面这事的确没考虑过,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 AD Summer 09

走线完全没有考虑什么规则,就是怎么放便怎么来

不知道做出来的实际效果会怎么

网友C:
我觉得 楼主 这个板子 应该把板子的功能区分开 比不是 所有的板子 整覆铜都是好是情 小心EMI 哈 个人建议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在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D:
第一次算不错了,最好把覆铜安全间距做大点,不然出批量板子的时候,一堆短路的板子。

网友E:
第一次,8错。
提几点建议,我看到你的好多的贴片电容的中间都走了好多线,有空间的话,走外面,不要从下面穿过去。
布局可以再考虑考虑。

网友F:
板子还未布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鼓励:)
这个 板子只是实验用的。只做一两块
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不知道通不通,您能说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C:
继续努力哈

网友G:
元件不少,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