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离线不工作

楼主(2011-11-11):
用的是MSP430,用JTAG跟电脑连接,程序下进去后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一旦拔掉JTAG线,单片机就不运行,请教下高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顶上去,等高手回答

网友A:
检查电源、时钟和复位部份的电路。

网友B:
复位嫌疑比较大,有悬浮么?

楼主:
恩,我检查下复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