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11-11-11):
传感器输出模拟信号为8mV,频率约为100Hz(用数字表测量得到),经过DSP2812自带的12位A/D采集后,输出值大约在50mV左右,请问是A/D采集造成了这个误差了吗啊?进入A/D前模拟信号需要进行隔离吗?如果需要隔离的话,用ISO124可以吗?

网友A:
8mV单极性信号在没有放大的情况下就进行采集会被电源噪声淹没的

我估计LZ采集得到的50mV值就是电源噪声引起的

ISO124可以用作模拟量隔离 不过建议楼主先对传感器输出模拟信号进行调理再隔离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应该是这样的。8mv很微弱了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是0--8V,2812的采集范围是10V,信号调理的话大信号时就超过DSP的测量范围了啊,2楼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C:
可采用pga,放大倍率在1X,10X,100X,
当探测到的信号过小时,可调整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