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手机是否Cypress屏

楼主(2011-11-11):
听说怎么知道自己的机子是不是Cypress屏,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测 01.su 02.dmesg | grep "cyttsp-i2c",,,,,,怎么做这个检测?????

网友A:
还有这种问题,楼上可以百度一下吗

网友B:
ls好高贵傲娇加冷艳呀 我也想知道 cypress都有哪些大客户

网友C:
安卓的控制台下输入

网友D:
没听说过这种问题 楼主去网上搜一下吧

楼主(2011-12-11):
六楼你很牛喔,分就给你了吧

网友E:
检测这个是不是有点无聊

网友F(2012-02-11):
可以diy, 加入自己的PSoC应用吧

网友G(2012-08-01):
6楼做底层驱动的吧,这么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