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MSP430单片机,怎样下手?

楼主(2011-11-11):
有点51单片机的基础;现在想学MSP430单片机,那么我该怎么去学呢?请高手指一条明路!请问相关资料是什么呢?

网友A:
先把器件手册看明白  不明白的地方 去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B:
多到Ti网站下资料。
尤其是勘误表。
在样机发布前一定看。

网友C:
买个开发板,整个流水灯  对应着看数据手册  整整中断啥的  就入门了

网友D:
LaunchPad 开发板可以用一用。
理论联系实践入手会好一些。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叫Proteus这个软件,对于初学者很有用的

网友F:
Proteus我不赞成!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完全的新手入下门也能凑合用吧?

其实去弄个LaunchPAD也十分便宜好用,仿真器都不用,连上USB就可以直接下载调试,还虚拟了个串口出来可以学习UART

网友D:
回复 网友E:

LaunchPad 对于430初学者还是很适合的!

网友G:
看懂datasheet   还要多动手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