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 在pcb图中如何不显示覆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2):
LZ,你觉得cadence好用吗?

楼主:
不好用,特别是界面比较丑!用AD用的很爽,但一个团队都用cadence,高速板用cadence有好处

网友B:
display 拉动显示比例 铺铜就出来了

楼主:
不能不显示覆铜边框,边框依然存在!

网友B:
看来我会错意了,铺铜边框是没办法不显示的,至少我没弄出来,不过习惯了也不影响啊,你可以设置动态铜皮,铺铜不显示,铺铜先disable 最后完成后再smooth

楼主:
没关系,谢谢你!好像cadence 16.3将走线和覆铜归为同一类,无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