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8M主频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11-11):
RT,msp430 8M主频指的是什么?

网友A:
430某些系列的有三个时钟源可选,内部DCO,低速时钟XT1(一般接32768KHz),高速时钟晶体XT2(最大时钟一般有8MHz 如:msp430f1系列,16MHz 如:msp430f2系列,25MHz 如:msp430f54系列)
当你用的430高速时钟XT2外接8M晶振,主时钟源也选择XT2后430的系统时钟就以8MHz的频率运行。也就是你说的8M主频。

网友B:
说的是MCLK的频率为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