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2个网口转成2个光口,用什么交换芯片呢?

楼主(2011-11-11):
是不是直接在RX+ RX- /TX+ TX-接上光纤模块,就可以了;还是说,switch的网口不是随便就能接光纤模块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去看看博通相关的芯片
参考一下一些光纤收发器的原理结构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台湾九阳公司的IP113C,或IP113A。也可以使用KS8995。其实这样的芯片很多的。。。

网友A:
IP113也是常用的芯片,以前的公司10 100M 采用的就是此方案,101001000自适应采用的是博通的芯片

网友C(2011-12-19):
我们是IC PLUS台湾九旸的代理。我们有相关的IP101AH和IP113S,IP113F可以满足,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提供资料给你参考。anson@gelitek.com

网友D:
百兆还是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