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电话语音电路

楼主(2011-11-11):
电话线路语音相关测试,断开5v电源,扬声器可以听到清晰的电话声音,但是当接上5v电源则会听到有电流的沙沙的背景声音。   为了简化测试,把mcu及其他外围电路都去掉了仅留下了一个1117-33 ldo,可以排除其他开关电源或电路引入的干扰问题

出现电流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注意你的系统不能和大地有任何电气通路。

楼主:
我的系统是通过5v变压器接入的5v电压  我现在想要把电话的音频信号引入自己的单片机系统里进入后续的处理,就好比录音电话之类     我该怎么做呢?   现在语音能听到但是却有沙沙的背景声音

网友A:
那要给出你的具体电路,估计是电路设计有误。另外如果你使用示波器、电脑等带有外部接地回路的连接也会破坏电话线路的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没有额外电路了,除了5v变压器和接口图中没有以外,arm 极其外围的所有器件 芯片我全都拆除了仅留下这一点电路来测试排除噪音的原因。 调试串口及示波器等也断开了连接。

现在就是通过一个5v变压器给板子供电,现在也就仅仅相当与给1117供电而已。只要把 5v变压器断开声音就很清晰 插上就出现噪声。。搞不清噪声引入的原因。或者是不是电路设计不合理,电话语音信号不能这么引入自己的系统

网友A:
看不出你的图中电话线部份和电源有什么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改了下图我想这样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这应该是接地回路处理不当所致,另外要加强电源滤波。

楼主:
我想不是电源纹波原因。同一块板子我从板子上的wm9714声卡输出的音频进入功放-》扬声器 声音质量良好
回复 网友A:
但是通过上面电路从电话线路通过隔离变压器取到的语音到扬声器就出现噪声。搞不清原因

网友B:
C29,100pF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