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如何用hotisp把东西下到nuc120里面啊?

楼主(2011-11-12):
各位大神,小弟刚玩过51,刚刚接触Nuc120,不过刚开始想通过usb把程序下载进去,不过好像无从下手啊,串口也不知道下哪一个?求救啊!!!

楼主:
还有就是一定要同时打开keil才行吗?有没有好的教程啊?

网友A: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整理版)

里面有三心网友的PDF文件写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大神,我先研究一下,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资源

网友A:
还有就是一定要同时打开keil才行吗?有没有好的教程啊?
引用 网友B:

ICP和ISP和Keil是不同或由区别的。Keil里也可以直接烧写Flash或仿真(先自动下载后才进入仿真的)

Keil,IAR它们的特点就是在其编译环境内可以调试和下载。
ICP可以独立做到下载,可以LDROM,APROM和DATAFLASH
而ISP必须先用ICP把ISP.BIN下载到LDROM后,才能通过U盘,串口ISP和USBISP将程序下载。

HotISP主要是一个工具和测试软件,它目前只做到ISP的链接(测试)和删除功能。
以及串口ISP和USBISP。

HotISP主要为助学板设计,利用助学板内的串口自动ISP电路实现自动ISP,可以做到全自动。

HotISP内部带有2个串口助手,一个是通用的,一个是为助学板的。
可以控制DTR来复位助学板,如同按复位键一样。
可以控制RTS来模拟助学板的KEY1键。

而且HotISP的串口助手都可以通过DCD信号来测试助学板的串口的好坏。

网友A:
谢谢大神,我先研究一下,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资源
引用 网友B:

晕,助学园地和QQ群12047788估计是应用资料及例程最多的地方,你可以试着找一个更多的地方。
但估计你暂时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