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四面板”——【3208点阵时钟】

楼主(2011-11-12):
昨晚刚画出来的,不知道做出来效果怎么样...这样铺铜行不行?

更新①
  腐蚀好覆铜板了

更新②:
   还是缺少元件!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想象了好久才画出来的,就是两块双面板上下平行架着,两块板之间用引脚连接...还没有做出来,这都是想象:L

楼主:
还缺少一些元件,实物还没有焊接出来

网友B:
楼主这是要做一个手工的“四层板”啊

网友C:
果真是四面板

楼主:
更新③:新鲜出炉,刚做出来,还没有调试,先晒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