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1A现在负载加到1A变压器就开始响,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1-11-12):
电源带负载0.5A就可以正常工作?到0.9A烧一会机就开始叫了?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变压器的绕组有问题,要看是什么电路。问题一般出在变压器上

楼主:
是不是变压器饱和了

网友B:
上图呗,怎么知道呢?

网友C:
可以先简单后复杂,先查反馈回路,可以更换下反馈元件的品牌。

网友D:
看看变压器,一般是变压器的问题,算一下绕组

网友E:
也可能是环路震荡导致的

网友F:
先摸摸变压器烫手吗,不热的话要查查5V的分压电阻,而后再查反馈环路?方便的话,建议给出电路图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厂家说变压器没有浸漆,我让厂里从做了,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电路的问题,我没有原理图。只有PCB

楼主:
有结果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谢谢!

网友G:
估计是辅助电源电压高了,我刚开始设计第一款电源时就遇到过这类问题.
解决办法是:1. 辅助电源加稳压措施.
                 2.减少辅助电源绕组的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