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有哪些连接方法(转)

楼主(2011-11-12):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9针串口(DB9)                                     25针串口(DB25)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1        数据载波检测           DCD             8                数据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2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          DTR              20               数据终端准备                 DTR
5        信号地                    GND            7                 信号地                         GND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4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5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指示                DELL            22               振铃指示                      DELL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与3直接相连;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9针-9针        25针-25针        9针-25针
2        3        3        2        2        2
3        2        2        3        3        3
5        5        7        7        5        7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些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因此更通用的口诀:收发交叉,地地相连。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C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市面上专门的各种转换器卖,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串口通信电路连接图
本文出自:中国电子技术论坛-单片机论坛
P.S:用CHROME不好编辑,改用IE8

网友A(2012-11-19):
学习了 特地翻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