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软件复位的方法

楼主(2011-11-12):
我编了一个路灯控制系统,一上电到报废都不再掉电,因为有蓄电池一直接着,一旦受干扰就很麻烦了。师兄跟我说要隔一定时间进行程序复位,让程序跟初步上电复位一样从头执行,但是他不懂PIC,我也不知道如何从头,是goto 到开始地址吗?另外,_Configuration要重新执行吗?

网友A:
把狗打开,原地等复位就可以了。_Configuration 是配置位,不是可执行代码的范围,无需关心。

网友B:
用GOTO 或者定時餓狗都可以...

网友A:
狗要好些,GOTO不能复位寄存器。

网友C:
用狗,_Configuration不用管。

网友D:
有专门的复位指令, “Reset()” ,不同编译器定义不一样
  C30  就没有 但是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E:
有专门的复位指令, “Reset()” ,不同编译器定义不一样
  C30  就没有 但是可以自己定义!
引用 网友D:

不是每一个PIC产品都有这条指令的。

定时看门狗超时复位即可。

网友D:
C30 没有定义,可以使用          { __asm__ volatile ("RESET"); }

网友F:
对策:
1 GOTO RESET
2 WDT打开,死等溢出

网友G:
怕受干扰的话还是用看门狗,需要在__Configuration内打开WDT,定时喂狗。若被干扰了,程序喂不了狗,就会产生WDT超时重启。
另外,若有可能,尽量在不运行时进入睡眠状态,减少受干扰的机会。

网友H(2013-08-07):
引用 网友E:
不是每一个PIC产品都有这条指令的。

定时看门狗超时复位即可。

是不是只有PIC18XXX系列的才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只有PIC18XXX系列的才有?

不一定

网友I:
在Configuration中看门狗使能,也只能在超时后复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想法增强稳定性才是王道。

网友J(2019-06-06):
引用 网友D:
C30 没有定义,可以使用          { __asm__ volatile ("RESET"); }

这个指令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