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电解电容问题

楼主(2011-11-12):
请教一个问题:铝电解电容,规格:400V,560uF,105度,请问一下电容里面的电解液导电吗?有腐蚀性吗?先发现电容有漏液情况,PCB板像打火和被腐蚀现象,电容引脚也有腐蚀现象。

网友A:
电解液是一种强酸,对人的皮肤、眼睛有一定的危害,一旦接触后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清洗,严重时应及时到医院诊治。
电解液分两种,一种是酸性电解液,一种是碱性,其主要成分前者是硫酸,后者是氢氧化钠,二者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其危害不言而喻。
主要会造成中毒(误吞),化学腐蚀,以及人体脏器机械损伤。使用时要小心,尽量避免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切忌入眼以及误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在化学实验室见识过这类东西的威力。尤其是浓硫酸,可以使有机物,如纤维素,葡萄糖等瞬间碳化,皮肤细胞也是由大量有机化合物构成的,所以一旦接触,后果必定很严重。

铝电解电容生产电解液有三种成分构成.即溶剂、溶质和添加物,其成分为乙二醇、甘油、硼酸和氨水。

现在大多使用新型电解液,新型电解液的配方是以上面的物质为基本组成,其配方原则是:①用两种溶剂混合.以达到互补。②用两种弱酸,以提供所需的两种阴离子团。③加碱,如有机胺,以调整电解液的pH值和闪火电压.改变其电阻率。④改进电解液特性的添加物,如防止铝氧化膜发生水合作用的磷酸或其盐,吸收氢的二硝基苯等,提高电解液闪火电压的乙烯氧化物。

楼主:
请问T叔,现在的大电解电容成分一般是什么?一旦有漏液现象对控制板有什么损害?

网友A:
不论酸性还是碱性,都会瘸蚀铜箔板,阻焊层烂不到,但会从焊盘边缘烂过去.
所以参数选择要留余量,不要靠近发热体.
之前修过一些开关电源板,有些厂商故意把电解电容和大电流滤波电感用黑胶粘在一起,要不了多久电容就胖顶了.

网友B:
电容选择要设计好,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C:
电解液当然是导电的,同时也具有一定腐蚀性,电解电容漏液说明是品质不佳或者是超规格使用。

网友D:
修了两台液晶,都是电源的电解电容出问题.

楼主:
那再请问一下,电容的顶部爆开,有那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E:
炸开正负极反了   接了交流电    电压过高  。。。。。。。。

楼主:
经调查,以上原因均排除!

网友F:
经调查确认:应该是电容用久,过热,电容劣质导致内部破损老化然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