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运放比较器 参考电压用什么产生比较好

楼主(2011-11-12):
我现在需要用到LM339多路比较器,每一路比较电路是一样的,请问下,参考电压如何产生比较好,比较器的是否要注意 正负端的平衡电流。 比较精度要求低
如只用两个电阻分压,给四路比较器同时做参考电压,这样是否可行.
还是需要每路比较器都用两个电阻来分压,谢谢!
我看过有用TL431产生参考电压源, 同时给各路比较器做参考电压源的电路,只是我这参考电压要低于2.5V,所以不能用TL431产生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直接电阻分压,分压点对地给个0.1u的瓷片。

网友B: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价格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