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数器

楼主(2011-11-12):
本人想做一个倒计数器,功能是开机预设一个任意5位数的值(如8800),三个按键控制,设置键选位码,增、减键改变每一位数的大小,设置完成后按一下设置键开始工作,检测到外面的高电平之后开始递减,到0时停机。请高手能提供输入预设置的思路。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单片机,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有51单片机的学习板,主要是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预设值(包括如何输入),并显示出来

网友A:
楼主离能完成这个项目还差很远,建议不要老虎吃天,从单片机的基本程序开始写起吧。

网友B:
直接赋值,通过数码管显示,然后通过外部中断的值改变数的大小,了解数码管显示原理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显示部份和按键部份我可以搞定,但我要的不是直接显示一个数据,是通个外接的三个按键输入一个任意思的数据。所以不能直接赋值。

网友A:
学习电子表的设置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C:
三个按键控制五个变量的值...

网友A:
三个按键控制五个变量的值...
引用 网友C:

不稀奇,鼠标也才3个键。

网友B:
10# NE5532 他如何控制,要直接输入的。。。

网友D:
11# xyz549040622 位选,增减。

网友E:
10楼
+1

网友A:
不可能直接输入,除非你用鼠标的方式做GUI,学电子表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F:
一个+1设数键,0-9循环,
一个选数位键,4 位数从左往右循环选,
一个设置/确定键.

操作: 按一下设置/确定,,左边第一位闪,可以调+1设数键调数值,完了可以按数位键选左边第二位,同第一位一样调好,,......完后按设置/确定键 完成,,计数开始

网友G:
本人想做一个倒计数器,功能是开机预设一个任意5位数的值(如8800),三个按键控制,设置键选位码,增、减键改变每一位数的大小,设置完成后按一下设置键开始工作,检测到外面的高电平之后开始递减,到0时停机。请高 ...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基本的人机交互设计了,建议您可以找一本早期的智能仪表类的书参考参考,尤其是用51汇编的代码做示例的,现在新出版的书不知道还有没有介绍,很多年没去书店了。
按键复杂的情况下,最好采用状态表的方法,不容易出错,而且代码效率高,把状态表和流程图拟好了,就只剩下翻译成代码的工作量了。

简单描述一个方案,仅供参考:
     开机后,按设置键进入预置初值状态,此时三个按键的功能分别定义成位选、循环增值、确认,数码管可以闪烁显示左边最高位,提示操作者修改第1位数值,通过“循环增值”键可以在当前示值基础上递增循环显示0-9,当然也可以递减,“位选”键用于在5位数之间任意的依次切换,切换到哪个位,哪个位闪烁提示编辑状态,其他位不闪烁。都修改完毕,按“确认”键,保存设置的参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按键功能变为:“确认”->“设置”,“位选”->"减值",“循环增值”-“增值”。

网友H:
我用1602写过电子表的时间调节,但是没用数码管试过,原理应该差不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下面是我写的按键程序,但下载到实验板里按按键时无反应,
我现在用的两个按键,S1为设置键和位选键,S2是增加键。
             void keycan()
           {
           s1num=0;
           s2num=0;
                   if(s1==0)
                {
                delay(5);
                {if(s1==0)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P2=0xef;
                 if(s2==0)
                 {
                  delay(5);
                  if(s2==0);
                  {
                   wan++;
                   while(!s2);
                   P0=table[wan];
                   P2=0xff;
                   if(wan==9)
                      wan=0;
          }
                 }
                }
                if(s1num==2)
                {P2=0xf7;
                 if(s2==0)
                 {
                  delay(5);
                  if(s2==0);
                  {
                   s2num++;
                   while(!s2);
                   P0=table[s2num];
                   P2=0xff;
                   if(s2num==9)
                      s2num=0;
                  }
                 }
                }
         }
                 if(s1num==3)
                 {
                 P2=0xef;
                 if(s2==0)
                 {
                  delay(5);
                  if(s2==0);
                  {
                   s2num++;
                   while(!s2);
                   P0=table[s2num];
                   P2=0xfe;
                   if(s2num==9)
                   s2num=0;
                  }
                 }
                }
                 }
                 if(s1num==4)
                 {P2=0xfd;
                 if(s2==0)
                 {
                  delay(5);
                  if(s2==0);
                  {
                   s2num++;
                   while(!s2);
                   P0=table[s2num];
                   P2=0xff;
                   if(s2num==9)
                     s2num=0;

                  }
                 }
                }
         }

网友G:
没有硬件连接说明,没有注释(这个习惯不好:)),没有其他部分程序说明,怎么找问题啊???

你确定是你贴的这部分程序的问题吗?
这部分程序感觉是按下S1键并去抖判断,然后等待按键释放后就去立即检测S2键,而且是扫描的方式,我觉得以人的动作速度,S1一释放,等你再按下S2,PC早就跳出keycan()这个子程序,根本等不到S2==0为真,当然检测不到按键了。
另外,按你的代码,if(s1num==4)这种情况是跟if(s1==0)并列的两个判断(即或的关系),而不是像if(s1num==1)等那样跟if(s1==0)是与的关系,请确认是否是你的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楼上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想先按S1进入设置状态,并通过按S1来切换要调的位,如你上面所说检测不到按键,应该怎么操作呢?谢谢
我的硬件是:P0口接数码管段码。P2口接数码管位码,S1为P3^3,S2为P3^3,S3为P3^5.

网友G:
你的流程图中第三行方框,按S1超过1次该如何判断?每两次按S1之间的时间间隔如何控制?关键问题就在这个部分,你写的太简单了,没看出怎么处理的。

每次按键处理作为主循环中的一个事件,就是说按下S1并处理后就退出本次按键处理,然后主循环等待下一次按键处理,而不宜在keycan()中同时处理两次按键动作。因为不知道你的主程序情况,只能给你提供这些信息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动作进行分解,按照程序一步一步读下来,注意程序是不依赖于你的意念转移的,只要时钟跑着,它就会向下一个PC去走^_^,这样才能掌握。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本书第4章:
http://dl.21ic.com/download/-380-8-7m-pdf-ic-2458.html

网友G:
补充一下,keyscan()中可以同时判断三个按键,并分别处理对应的事件

keyscan()
{
if( s1== 0 )
{
  判断当前S1被按下次数,若小于6次,则次数变量加1,相应位闪烁,置设置状态标志;
  若为5次,则不理会或者退出设置状态,若退出设置状态则清设置状态标志,即表示进入工作状态;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不理会,则必须待S2或者S3按下后再按S1才能认为是退出设置状态,
  //这样就无法让操作者循环设置每个位,即位选到最低位后再回到最高位.你自己看情况决定怎么操作。
}
if( s2 == 0 )
{
  若处于设置状态,则相应位加1;
  若处于运行状态,则不理会,退出本函数;
}
if( s3 == 0 )
{
  若处于设置状态,则相应位减1;
  若处于运行状态,则不理会,退出本函数;
}
}

当然,这只是事件处理的大概思路,还得考虑多个键同时按下的处理、键释放的处理等等。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写出来了,如果需要的话联系我QQ:1024549573

楼主:
非常感谢24楼的评论和25楼写的程序,我有些小改动,现在可以工作了,但还有个问题,如何能实现在设置数据是相对的数码管闪烁,我用中断程序试过不能实现,希望大家能提出建议!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en=P3^3; //确定要调节的位置(个、十、百、千)
sbit jia=P3^2;//加一
sbit m=P3^5; //确定。时间调好后,按这个键开始计数
sbit led=P1^0; //进入设置状态Led亮
sbit led1=P1^1;//调节个位时led1亮
sbit led2=P1^2;//调节十位时led2亮
sbit led3=P1^3;//调节百位时led3亮
sbit led4=P1^4;//调节千位时led4亮
sbit signal=P3^4; //减信号输入端
sbit signal_out=P1^7;
  unsigned int i,j,n;
  unsigned long num,num1,l;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x);
void 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uint num);
void delay(uchar x);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signal_out=0;
              if(i==20)
                  {
                    i=0;
                    signal_out=1;
           if(signal==0)
                   {
                    delay(3);
                        if(signal==0)
                        {
                         while(!signal);
                         num--;
                         if(num==0)
                         TR0=0;
                         signal_out= 1;
                         }
                        }
                }
          display(num);
        }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i++;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en==0)
         {delay(5);
                if(en==0)
                 {  while(!en);
                TR0=0;
                    j++;
             if(j==4)
               j=0;
               switch(j)
                                { case 0:{led=0;led1=1;led2=1;led3=1;};break;
                  case 1:{led=1;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 2:{ led=1;led1=1;led2=0;led=1;};break;
                                  case 3:{led=1;led1=1;led2=1;led3=0;};break;
                                }
          }
     }
         if(jia==0)
         {delay(5);
                if(jia==0)
                 {  while(!jia);
                  n++;
                      if(n==2)
                           { n=1;
                             l++;
                                }
                     switch(j)
                        { case 1:{  num1=n*10;
                                   if(l>10)
                         { l=0;
                                                   num1=num1-100;
                                                 }
                     };break;
                          case 2:{num1=n*100;
                       if(l>10)
                         { l=0;
                                                   num1=num1-1000;
                                                 }
                                     };break;
              case 3:{num1=n*1000;
                       if(l>10)
                         { l=0;
                                                   num1=num1-10000;
                                                 }

                                };break;

                }
            num=num+num1;
                 display(num);
     }
   }
    if(m==0)
      { delay(5);
                if(m==0)
           TR0=1;
       while(!m);
           led=1;
           led1=1;
           led2=1;
           led3=1;
        }
}
void display(uint num)//显示
{
    uchar qian, bai,shi,ge;
     //num=num1+num;
         if(num==10000)
           num=0;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P2=0xf7;
         P0=table[qian];
         delay(2);
         P2=0xff;

         P2=0xfb;
         P0=table[bai];
         delay(2);
         P2=0xff;

         P2=0xfd;
         P0=table[shi];
         delay(2);
         P2=0xff;

         P2=0xfe;
         P0=table[ge];
         delay(2);
         P2=0xff;

}

void delay(uchar x)//延时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实现在设置数据时相对的数码管闪烁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