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之LED

楼主(2011-11-12):
昨天收到论坛寄过来的811的板子,和论坛上照片上的不太一样。不过,我更喜欢收到的黑色小板子。
      拿到之后,兴奋的拍下照片。给板子上电之后,看到好几个不同颜色的led灯闪烁,有点激动。在看过原理图和一些应用说明之后,
我也动手写了一个LED的程序(让左边的三个led闪烁),能够成功运行。

     上边是我的程序,频率我们可以观察到,是50MH。z可是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左边三个led是成功闪烁了,不过右边的三个led和s2旁边的led也都在发光。
感觉很是奇怪,并没有使能的引脚居然也能工作。就是说,高阻态的引脚在这里被当成了高电平。
      然后我加了一条弱下拉的语句,程序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关于这个弱上拉和弱下拉自己还不是特别清楚,正在研究。
      下边是我的程序:

网友A:
今天我也在编led的测试程序。楼主说高阻当成高电平,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led在未启用管脚的驱动下的确是亮的,但是明显亮度没有输出高电平时候亮度大。还有这里的led是三极管驱动的不是由管脚直接供电,所以,led亮不一定代表管脚电压高。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指教。
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确实并不是高电平,在复位状态IO口有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因为S2旁边的D2并不是很亮。
为什么会有电流泄露,这点就不太明白了。再研读一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