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高手

楼主(2011-11-12):
本人现在研一,编程能力比较差,自己也不喜欢编程。现在一直在纠结该往哪个方向发展,通过认真分析把模拟电路定为自己研究生三年的方向。要达到比较专业的水准,除了需要看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还应该看哪些比较经典的书??怎样学习效果最好??

网友A:
不编程没饭吃,一个本科生出来半年,单片机技术轻踩研究生,单位招你干啥呢。模拟是好方向,不过要靠时间积累,建议楼主拼命编程,开始积累模拟经验,首先是电源。

网友B:
同意2楼的

网友C:
同意二楼,自己设计电源,然后仿真,慢慢的积累模电知识,越来越觉得,模电才是最基础。

网友D:
电路基础,高等数学,信号与系统,都是楼主该看的,个人认为光理论,不实践效果不太好,还是多结合项目吧

网友E:
2楼的意思是 先搞编程,混口饭吃,然后自己慢慢积累模电知识,以后吃更好的饭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丢了自控噢。

网友G:
模拟电路需要多实践吧

网友H:
参靠TI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哪些不会就学哪些

网友I:
高数学好就行

网友J:
个人看法,还是有很多公司需要模拟技术好的工程师的,在大公司里边,很多东西都是分着做的,你搞这个搞那个的,在小公司吃得开,大公司是不行的,大公司要的是在某个领域的精英,小公司要的是全才。

网友K:
2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L:
纯模电的路好象越来越窄了,所有东西都在数字化!
除非模电特别强悍,否则没有编程、数电的经验以后很难生存!
再过N年,高档一点的电源也要数字化了!

网友M:
学模拟芯片设计吧。这个还好点

网友N: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不要看是写集成电路的,这本书看通了,在运放和分立器件电路设计都可以傲视这个论坛
不过一般说来直接看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可以先看Razavi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需要广度的时候,再去看Ken Martin或者P.E. Allen的模拟集成电路教材
其实这里面的任何一本书都够研究3年的

网友O:
模电能搞下去确实不错,数学功底我想你是有了,其次就是多装几个仿真软件,多玩玩电源方面的东西,目前这个行业我接触到的高收入相对模电的比例要高一些啊!

网友P:
再过N年,高档一点的电源也要数字化了!

现在已经有数字化电源了

网友P:
to LZ:
你思考问题的方向反了.学好模拟电路,不能想着看几本书,哪样的话,够你看几叠书的了.然后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Q:
不编程没饭吃??

我就不会编程  一点都不会

网友Q:
to楼主:
模拟电路需要时间  估计在学校的3年到不了专业水准

网友Q:
找个公司实习吧  比在学校快多了

网友R:
模电重在实践,我也是学习中,不过感觉搞FPGA很有前途 学习!

网友S:
关于方向:
想学软件还是硬件,硬件方面想朝数字还是模拟方向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不管选择什么方向,选择了就要**,无论哪个方向都不错。数字入门易工作广,模拟难是众所周知的。

关于模拟的书:
童诗白的书,不是研一的学生需要研究的,只在需要的时候查阅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Razavi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Allen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Gray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清华出版,PP讲解T形式
本人是正在朝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方向前进,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
看看世界搞模拟的大公司就知道中国的模拟技术是多么差了。
电源的数字化阻挡不了模拟技术的发展。

网友P:
这是一个让人喜欢又蛋疼的帖子.

网友T:
模拟电路在学校是很难学精通的.硬件电路靠实践,在校学生没有那么多实力去实践.
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硬件和软件基础,做点东西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才考虑偏硬还是偏软.第一份工作是硬件还是软件很重要,基本决定了你以后的发展.
无论以后怎么数字化,数字化都是建立在可靠的模拟电路上.电源更是如此,能做好模拟电源,数字电源易如反掌

网友S:
模拟电路在学校是很难学精通的.硬件电路靠实践,在校学生没有那么多实力去实践.
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硬件和软件基础,做点东西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才考虑偏硬还是偏软.第一份工作是硬件还是软件很重要,基本决定了你以后的发 ...
引用 网友T:

“数字化都是建立在可靠的模拟电路上”,好,**模拟之路

网友U:
抛开模拟和数字电路很难分开不说,哪个项目不会那么界限分明的让你搞模拟或数字。还有,纯粹的硬件和软件也越来越少。研一开始研究模电,还不算太晚。

网友V:
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钱就是硬道理
趁方向没有定哪个挣钱多就搞哪个

网友A:
不编程没饭吃??

我就不会编程  一点都不会
引用 网友Q:

那是你遇到个对口单位,你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W:
基本同意2楼和6楼的。这种途径是比较稳妥的路。
当然社会上也总是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20楼,只会某一种技能也有活得很好的,但毕竟是少数,从概率上来说是小概率事件。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应该不要太偏,各种技术都应该略懂,然后再有所侧重的学习。

上面是学习方向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学模电。学模电别忽略了实践,别只问我该看哪几本书。我认为比较好的途径是学理论->动手做电路->再学理论->再动手...
如果导师能给你好的项目来动手,那是最好的,毕竟有导师指导,有资金支持。没有的话,只能靠你自己去找目标了。

网友X:
兴趣决定一切  。。只要有兴趣  。。就努力学吧  。。  努力后肯定有所收获的

网友T:
你真的把模拟搞的非常牛,即使在牛人里算低等级的,就不需要自己编程....指挥别人编就行了.

网友Y:
自己也是在这个地方徘徊很久!
其实各有所好,各有其难!
关键是心态和目标!

网友Z:
中国学校的教育往往把几门功课分开学习。但好的学生是需要把几门功课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就拿模拟电路来说,数学是个强有力的工具,没有他的支持就不可能学好模电;电工基础是一切电路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不可能学好。模拟电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反馈。不学好自动控制理论(反馈控制理论)模拟电路能玩得转吗?很多人各门功课都认为自己学得不错,但是水平就是不行,为什么?答案是他还是没学好!只是简单地分开来学习,根本不会实际应用,甚至不知道在这门课中还要应用那门课的知识。其实很多课或多或少都有点联系,再说实际的工作是复杂的,知识面宽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有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多动动手,是会说不会实际处理问题并不是说只是动手能力不强的问题,往往连理论都没学透,仅仅浮于表面。真正学好了的人,既能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又能用理论去解释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当然要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起码俺现在达不到,还差很远。需要继续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AA:
也许编程的路会比较好走一点

网友AB:
和楼主一样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好好学 通过可以找到的任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