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工作细节

楼主(2011-11-12):
准备用在电荷放大。电容c1做电荷转电压。R1为大电阻,起到放电作用。
输入为电荷脉冲,(输入上升沿非常陡峭,而且连续电荷脉冲之间挨得紧密,有些都重叠了)
输出预想得到脉冲电压

运放选型主要考虑 上升沿时间,开环增益大。

我的理解:此电路可以看成是JFET输入型的宽带放大器了,加上反馈电容,构成电荷放大器。

问题:1、此处运放可以选择非单位增益稳定的放大器吗,我担心会振荡。
             用op37(非单位增益稳定)配合3DJ8 不振荡,配合3DJ9振荡。
             用AD797(手册没直说是否单位增益稳定,我觉得不是真正意义单位增益稳定),配合3DJ8或3DJ9都振荡,反馈电容选择小电容不振荡,大了就振荡。
             用LM7171,不知道可行否?LM7171手册说-1倍稳定,+2稳定型运放。

             我不知道振荡的原因 是不是 因为运放选择不适合 而导致的。用非单位增益稳定运放 在此电路 理论上可行吗?
        2、此电路的工作详细原理还是不太透彻

网友A:
这个电路即使是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也可能发生震荡。
手册上说的+2倍稳定、+5倍稳定,一般是指对于同相端信号的放大倍数,有的手册上叫噪声增益(noise gain). 如果接成反相放大,噪声增益与信号源内阻是有直接关系的。电压增益为-1倍的反相放大器,如果信号源内阻是0(或接近0),那么噪声增益是2,如果信号源内阻较大,那么噪声增益会小于2,甚至接近1.  所以+2倍稳定的运放接成-1倍的反相放大器并不一定稳定。
楼主的图中,C1和R1在反馈回路中形成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会对环路增益和相移有影响,“反馈电容选择小电容不振荡,大了就振荡”就是这个原因。另外,Q2是共源极放大,会引入一定的相移,且有一定的电压增益,增加了反馈深度。这都可能是发生震荡的原因。
不过仔细调整参数还是能够使电路稳定的。

楼主:
我若把漏极输出端接在运放的- 输入端,R2和R4中间点接在运放 +输入端 。
这样电路是不是就完全错误了?

对噪声增益这个问题理解的还不好,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A:
回楼上,共源放大是反相放大,所以你所说的接法就是正反馈了,肯定不对了。

楼主:

我若把漏极输出端接在运放的- 输入端,R2和R4中间点接在运放 +输入端 。
这样电路是不是就完全错误了?

对噪声增益这个问题理解的还不好,我再琢磨琢磨
我的信号源内阻很多,输出电荷, 等效成电压源经过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选择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是不是跟好一些呢?
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此电路振荡的可能小一些 ?

用非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理论上可以吗?

输入端 与运放总是有JFET隔着,分析起来总觉得别扭,不太会分析。

感觉负反馈都没加到运放上,运放开环似的。

网友B:
呵呵,楼主是要做一个放射源传感器的前放不?

网友C:
帮楼主分析下:
3DJ8G极电位上升,3DJ8D极电位下降,U1输出下降,
拉低3DJ8G极电位,使D极上升,运放输出上升,形成
反馈环路。
整个环路中,3DJ8输出相移加运放输出相移加电容的相移
可能会使环路不稳,运放其实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的,应加
负反馈以降低无用频率的增1。

网友D:
这个贴有点意思.
J型管与运放组成反馈放大器,是否会起振,看极零点位置,波特图了. 哪位推导、给出它的传递函数啊?

网友E:
叙说不是很清楚,想一起讨论也没法。没给楼上各位详细的问题。

网友F:
期待更详细的分析。。。

网友D:
这年头怎么都不愿细究. 这样的电路分析谁见了都头大. 期待哪位大学老师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楼主:
我还在琢磨,并调试此电路。
等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到了之后 ,试试。

这个电路选择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用非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理论上可以吗?

目前电路 经常振荡,改变线,及参数之后,振荡稍微改善了点。

此为积分电路,对积分电路振荡的资料没查到太多...
理论水平有限,此电路传函也搞不太清楚。

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我把最新进展及时汇报

网友C:
我倒是作过双斜积分。楼主电路运放的负载是电容,
一般运放的电容负载能力有限,可以进行超前或滞后补偿。

楼主(2013-04-18):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有点意思.
J型管与运放组成反馈放大器,是否会起振,看极零点位置,波特图了. 哪位推导、给出它的传递 ...

目前此问题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