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关于程序下载的疑问

楼主(2011-11-12):
看以前的帖子知道了LDROM存放引导代码,APROM存放程序。
那么既然ICP也可以下载应用程序,为什么还要ISP下载呢?
因为直接串口下载便宜?

楼主:
而且ISP还不能下载启动代码到LDROM里面……

网友A:
关系对了。
ICP可以说是全能,可以下载所有的区域。
它最重要的就是将isp代码下载到LDROM中,为串口或USB及U盘的ISP做准备。
isp主要在量产后批量下载及更新程序。
因为不可能为每个用户都提供nulink。
但是每个产品可能带有串口或USB,故可以利用它们便捷地下载。
而且还可以远程ISP。
例如hotisp及助学板内的自动isp电路。
它可以强行复位和ISP升级程序,并且可以立即运行用户串口程序,与上位机通讯。

新唐的ISP上位机和bin代码都是公开的,这样很容易自己做isp。

网友A:
isp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产品可以做到不拆机利用本机对外的通讯接口实现程序的下载,此接口至少起两个作用,其一就是isp下载,其次就是与外界通讯。故设计中串口和USB就成为首选。那么为何不用ICP?因为它只能起到更新程序而再无其它功能。而产品真要更新程序的需求很少,甚至永远没有。故isp实际比icp要更实用。

楼主:
我比较模糊地明白了。

网友A:
那么产品里需要ICP接口吗?答案是需要或必须。因为你不能保证flash被意外擦除,故安全的设计是icp在板内,可以拆机强行写入被意外擦除的ldrom内的isp.bin,而isp设计为串口isp或usb的两种isp,他们接口对外。
对于串口可以自动isp,但是usb真的要自动isp
还需费些脑桨。
因为usb将会有两种功能,其一是isp,另一个是传输批量数据或控制。前者工作在复位期间,后者工作在运行期间,即前者工作在ldrom,后者工作在aprom。
而usb除两根通讯线外,其它两很则是电源,无硬件控制信号。但它的VBUS是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的。

楼主:
现在已经完全不懂了……
按你说的我直接将LDROM内的数据固化,然后所有的全用串口下载,多好!
STC的51单片机就只要串口下载,很多人(类似我这种菜鸟)都感觉很好用,很方便,要设置的东西不多。
而启动代码(我想说的是LDROM里面的程序)好像也就是串口下载和USB下载的功能啊,那还要经常看见升级干嘛呢?
神农不要鄙视我问题的低级,菜鸟也是需要大虾的教育的啊!

网友A:
再有ICP需要借助与nulink,而keil等集成开发环境也是借助它进行调试程序的,而且一般都在flash内调试,故开始调试程序时需要先下载被调试的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开发环境内自动完成的。
所以下载程序,即下载aprom用户程序至少有三种途径,集成开发环境,它一般在开发阶段,icp,它在程序编译后,isp,一般在产品批量阶段。

网友A:
晕,新唐的isp是最完美的,到有些不美的就是出厂时内部没有“固化”

网友A:
晕,新唐的isp是最完美的,到有些不美的就是出厂时内部没有“固化”isp固件。
其它厂家都固化了,所以网友都感觉方便。
由于新唐的isp种类太多,太过完美,4K里同时实现uartisp和usbisp本来就是超水平的,何况还又出了虚拟u盘的isp,故根本不可能将此三种同时集成到4k的ldrom内。
不过不固化也有好处,用户可以做自己的bootloader,这样就留给用户灵活的下载更新程序的方式。而且新唐的isp都是源码公开的。
我在论坛里有转载。
可以说新唐的isp是最好的,开源的。
绝对比你所说的好用。
看看hotisp吧,它不简单吗?不能和他们PK吗?

楼主:
明白了,谢谢解释。我现在在看GPIO,发现大家用的都是封装好的程序,而不是自己对寄存器直接操作。但我觉得,我还是该自己写对寄存器直接操作的程序。
谢谢神农的回答,一定会尽早的发表自己的日记(不过发现大家改写的都写了)

网友A:
晕,俺是菜农!
学习应该从gpio开始。
一般用库函数和寄存器方式。
由于arm的架构与模块寄存器的顺序分配,
故俺认为用结构,联合,位域及枚举来访问是比较简洁的。
这是目前程序设计的潮流和趋势,单纯的寄存器设计以落伍,太老土了。
俺的红杏就是跟随潮流的典范。
但是酒鬼和李老师都在此基础上想出了更好,更优化的方法。不过需要C++,而红杏可以用C∕C++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搞错了

网友B:
晕,这家伙神农和菜农分不清啊,要打PP的。

网友C:
标记!
帮电工整理思路的好贴!

网友A:
假若新唐固化了isp固件,那么就和其他厂家一样。但同时也失去了灵活性。
其它厂家的固件源码给你公开吗?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的。
新唐的公开,而且unlink的代码bin文件也公开。
那么nulink自己可以diy,而且自己也很容易做isp上位机应用软件。而且自己可以改写,成为自己的bootloader。

所以从这些来分析,新唐的程序下载方法是开源的,是最经济实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着这个贴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设计串口ISP和USBISP两个ISP呢,USB明显快多了

网友A:
产品和开发板不同。开发板肯定要齐全,故有串口和USB接口。但是产品不一定都要,甚至没输出接口。
故不考虑升级,只需ICP即可,调试完了就废了。
考虑升级,那么就需要串口或USB。
最好能再利用,即除下载用途外,还可以与上位机通讯。
产品一般不会考虑多余单一的接口的,最好复用。
所以如何选择需要根据需要考虑的。

网友A:
晕,手机连发

楼主:
就当多教育了几遍...

网友A:
用几次就全明白了

网友A: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完全没问题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A:
完全没问题了,很好,很强大
引用 楼主:

熟悉过程很重要,入门实际就是明白其过程,知道了自然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