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实现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嵌套

楼主(2011-11-12):
小弟单片机菜鸟,捣鼓单片机有一阵子了,最近遇到定时器与外部中断的嵌套,直接熄火了,那位老鸟给支点招吧!多谢多谢|!

网友A:
可以改变中断的优先级,在INTReg中有这样的一个位可以设置

楼主:
51单片机本身就有6个中断源,我想让其中的2个进行嵌套,不用设置优先级吧!谁会啊?

网友B:
不设置优先级,  那就排队轮流执行。

网友C:
设置IP就可以了

网友D:
汇编中  主要是控制总中断、元中断、中断入口地址  中断寄存器搞明白  就oK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指导,已解决!

网友E:
在进入一个中断是立即把另外一个中断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