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发现一个mdk的bug,大侠救助啊!

楼主(2011-11-12):
BUG, MDK, rc, dc, se
程序:
signed    char c1=-126;
    signed char c2=-3;
c2=c1+c2;
    if (c2>0)
       c1=88;
       else
       c1=77;
c2应该是负数,但是在mdk中c2=7F,是大于0的,因此c1成了88.明显不对啊?哪位大侠说一说。

网友A:
-126+-3=-129
对于signed 数据范围为:-128~127
-129是溢出的 你在编译的时候应该有警告
-129的十六进制表示是0xFF7F,把他强制赋给一个signed char数据,就取底位7F

楼主: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mdk应该有个内部的控制办法,不能全交给用户啊

网友B:
C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把这个白痴型错误的控制权交给用户。

这句话倒是很有道理,嚯嚯!

楼主:
唉,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多仿真几次了

网友C:
C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把这个白痴型错误的控制权交给用户。
引用 网友B:

精彩!

网友A:
自己C语言没学好还怪C语言本身。。。。
mdk的内部的控制办法就是给你输出警告,你自己不看,还怪编译器。。。
仿真一万次有毛用,原理都给你说了。。。
你把c2的数据类型定义为unsigned int 就行了。。。。

网友D:
溢出了,如果用C#,会提示溢出的。如果用Delphi等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在编译器选项里面也可以设置的,前提是CPU有溢出例外(Exception)。

如果用C语言的话,建议用float类型,一般几百几万的加减运算都不会溢出。如果实在不想用浮点库,还是用long long吧。

楼主:
为了节约ram,不得已采用char啊

网友A:
溢出了,如果用C#,会提示溢出的。如果用Delphi等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在编译器选项里面也可以设置的,前提是CPU有溢出例外(Exception)。

如果用C语言的话,建议用float类型,一般几百几万的加减运算都不会溢出。如 ...
引用 网友D:

一看你就不是搞单片的。。。在PC上编程很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