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运行FFT

楼主(2011-11-12):
涉及产品造型问题。无庸置疑,做FFT,DSP是首选,但ARM也有其很诱人的优势,想请教一下用ARM做过FFT的朋友,其速度如何?请告知一下所用的芯片型号、振荡器频率、FFT点数及运行时间。

网友A:
还是建议楼主用DSP

网友B:
选用带DSP功能的DSP好些,一般的做浮点可能很慢的

网友C:
还真没用ARM做过DSP

网友D:
用ARM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E(2013-04-24):
STM32都可以,好的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都可以,好的很。

51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