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电脑主板的PCB制作

楼主(2011-11-12):
对于消费品类的电脑主板PCB布局,这么高频的信号都走得如此流畅,肯定是布局方面很好的了。但是撇开这个角度,从可靠性以及工艺方面,电脑主板的PCB是不是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喻说我看到很多2.54mm连接器之间居然很走线。想了解一下,大家以为如何?谢谢

楼主:
主板的制作如果按照EMC里面的PCB布局规则以及其EMC性能是否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A:
实际上在电脑的几个主要的芯片(CPU,南北桥,显卡)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主板PCB的设计。比如说目标PCB的层数是4,那么芯片引脚的摆放排列都会做相当的优化。
另外对各信号的布线规则,长度,线宽,阻抗等等参数都有详尽的要求,但并不一定会完全符合EMC里面的规则,比如说3W原则就很难保证,很多情况下都是2W。

网友B:
只能有取舍啦,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

网友C:
2.54间距连接器 间距这么宽需要时不走线多可惜? 1.27中间有时还不得不走线呢

电脑主板设计抛开标准结构的要求,就电气性能来讲关键就是CPU与北桥之间 北桥与内存和显卡之间 这些高速高位宽的区域的走线及电源设计(当然现在北桥挪窝了)

网友D:
应该错不了

网友(2011-12-26):
Lz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