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3):
不清楚具体的放电点?是接触还是空气放电?从目前电路图上看J9是连接器?连接什么的?
建议你先处理一下电源和CLK线,电源上可以加磁珠或防静电diode;CLK上加TVS或防静电diode。C03~C08可以考虑换小点,或换成diode。

楼主:
是空气放电, J9是连接器,连接的是WIFI module,但是在打ESD的时候,WIFI module并没有连接上,
按照二楼的做的,现象依旧,感觉ESD是从Guard-ring进去的,因为曾经做过实验,把J9拿点,引Guard-ring出来大楷离机器5cm,依然有现象

网友A:
如果是空气的话,建议做个简易的屏蔽。比如做个厚点的铝箔或铜箔板,有大有小,在打空气的时候把铝板放在电路板上遮盖某一部分,注意不要短路。判断板子上哪里最弱,进而判断是哪根线的问题。

网友B:
你好!请问WIFI module的ESD静电问题有解决了吗?我是华检的唐静欣,公司擅长的就是EMC测试整改,如需我司帮忙请及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