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数学公式 老是记不住 怎么办法

楼主(2011-11-12):
请问 数学公式 老是记不住 请问 数学公式 老是记不住

每次都要 回去翻书

如三角函数之类的

网友A:
我的经验是多算多用
一时记不起,尽量不要先去翻书,如果翻书了,就要反复多算几遍

网友A:
数学公式记不住
很被动的
有些事,如果清楚地记得公式,想着想着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工作不准翻书??

楼主:
是不常用  但是  大概 知道个什么 回事  常常要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