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电源技术

楼主(2011-11-12):
老师叫我们考虑一下现在电源领域是不是又可以不用变压器也能实现降压功能的设计(220V交流),,弄得我头都大了,,希望各位前辈可以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A:
别说你头大,全世界电力电子工程师都头大。
这样的方法不是没有,但始终未能广泛使用,自有其原因。

网友B:
电能 机械能或者电磁能 再电能?

网友C:
绝对可以啊,RC降压嘛
;P

网友D:
如果是隔离电源的话,目前要么磁藕合、要么光耦合
不用变压器。。。光电池最高效率也不过50%左右吧。。。

要不就先转化成机械能或者其它能,再转?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电力系统吗,可以用IGBT啊,更前卫的是高压直流远距离输电

网友F:
可以采用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然后再直流升压或降压,最后再逆变成交流。

网友G:
电感算变压器啊?
那就给电容充电吧。充段时间内关,反正文波比较大了。

网友D:
不要隔离的话门路多了,但市电降压一般是用于弱电系统,不用隔离的话用途大大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