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第4批菜鸟笔记一]各种方式烧程序到开发板

楼主(2011-11-12):
这个本来是10号晚上就要发的,结果看到了下面这个图,昨天又没时间,只要今天发了。

拿到开发板,晚上就开始测试
建工程什么的就没弄了,这跟板没有关系,直接烧程序到板上。
先按HOT大叔助学简易Nu-Link ---- 离线烧写试验
NULINK通过ICP烧了个测试程序,顺利。
想不用NU-LINK直接往板上烧,先烧ISP固件,这里一定要先LDROM,刚开始没选,默认的是APROM,郁闷好久。

装了新唐的ISP,通过USB搞半天找不到设备,提示Nosuch USB Device.好吧,把USB转串口线找出来。因为用了WIN7系统,原来XP的驱动用不了了,用驱动精灵装的居然也不行。在网上找了好几个,电脑也重启了好几次,终于有个能用的了,哎,WIN7真折腾人。
这里提供个我用的驱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的上
打开
NuMicroISP Programming Tool ,自动识别的串口号,开发板接到串口上,点connect即可连接了。
还是得想办法通过USB连接,记得以前看过网上的贴子说新唐的ISP连不上,但可以用HOTISP连,好吧,那就用HOTISP吧。
下载了HOTISP,照着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ISP
连接,居然
一连接上马上断开,试了几次,发现是不能松开KEY1,一松开就断开连接了,不知道为什么菜农说是1.按下key1,rst2.松开rst3.松开key1
可为什么新唐官方的ISP工具通过USB为什么连不上?再次打开NuMicroISP Programming Tool 照着HOTISP按键吧,可还是连不上。连了几次,发现原来这个工具第一次连接时不会自动连接,要在松开RST后过一会按下connect

点了
connect,不要松开KEY1, 这时总算看到绿色的Connected了。

松开KEY1会断开连接,但在不关软件的情况下,下次连接不需要再点connect了。
太晚了,不知道说了一通什么,加上寝室一哥门一直催睡觉,说我天天晚睡吵着他了,郁闷,没办法,先睡觉吧。

网友A:
还是过程不熟悉。置顶的帖子里烈火网友这的很清楚。
助学板内isp.bin可能版本太低了,好像是v1.1
最好升级为v2.3,同时icp也要升级到5008以上。
icp主要的任务是将isp.bin下载到ldrom中。
当然还可以下载aprom和dataflash。
此时hotisp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旧版本需要选择波特率57600,新版本语言选择115200。
这样就可以全自动isp。
我手机不方便,请参见烈火有关icp,isp和hotisp应用的帖子。
不急,新手学习都有一个被忽悠的过程。

楼主:
谢谢菜农,抓紧看下。。。

网友:
LZ就算你晚睡,只要不弄出声音,加上用台灯,估计他不会再投诉了吧,想当年我是这样的。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个是学习笔记,但不是约束要求的。

网友B:
T他出寝室,当初我3点半睡觉 我室友都不说。不开灯,不发出声音。

楼主:
T他出寝室,当初我3点半睡觉 我室友都不说。不开灯,不发出声音。
引用 网友B:

那不行,还是要和平共处

网友C:
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啊  现在慢慢有些眉目啦……

网友A:
眉目就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