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流

楼主(2011-11-12):
我要做个脉冲电流源,现在有个能输出100毫安,脉宽最少50微妙的的仪器。但我想做到350毫安到500毫安,请问能通过外接运放能扩流吗?如何实现呢。。我试过用CCCS来做,但是1毫安变2毫安可以,但是超过10毫安就不行了~~现求教~~

网友A:
50us不算很快,但使用运放可能不合适,分立元件可能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望指教~~分立元件不懂哦

网友B:
用运放的成本较高,如果只是扩流,用晶体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LM675在手,我按这个连做个压控的电流源有问题~~用双电源供电的,+-15伏,但是接上675后,正电变成28V,负电只有-2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不要转移话题,回到你的脉冲电流源上来。
先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脉冲宽度是否要求可调?范围多大?
对脉冲前后沿的要求。
脉冲是否连续?即每个脉冲之后是否可能立即发出下一个脉冲?若不是,间隔多长时间?
电流幅度是否要求可调?范围多大?
要求最大多高输出电压?

网友C:
对脉冲源扩流,我看重新设计一个600mA的脉冲发生器,然后由小电流脉冲来控制它的脉宽.

楼主:
脉冲宽度50微秒到1毫秒可调
上升下降延的话,50微秒脉宽,10微秒上升下降
脉冲连续不连续,这倒没什么要求,最好是可控
电流100毫安到500毫安
输出电压应该是10伏以内
6# maychang

网友A:
既然上升下降允许10us,应该说要求不算高。
可以用个单稳态触发器,将其定时的RC之一做成可调(调R省事,用个电位器即可),让它产生脉冲。
然后用单稳态电路产生的宽度可调的脉冲控制一支双极型三极管“导通”或“关断”,该三极管发射极串联电阻成为恒流源,调整发射极电阻即可调整恒流值,恒定电流由集电极输出。

楼主:
哦~~这样子~~那电压测量就只能用示波器了~~这样子不准确。
回复 网友A:
不过回来最先的问题,实验室有台吉时利的6221,它有个脉冲输出模式,能输出脉宽50微秒,幅值MAX100毫安的电流,而且有个配套的2182电压表。我现在就想通过外接元件使得6221输出的脉冲电流幅值能去到500毫安~~这样子我就能通过2182来测量电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