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link是否支持LPC11C14?

楼主(2011-11-12):
查了JLINK的manual,说是已经测试通过支持LPC1114,但是其他芯片也可能支持,有没人用过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handshake

网友B:
Jlink我查的时候已经支持Cortex-M0了。
我估计应该能在LPC11C14上调试。手头没有LPC11C14,没有办法尝试。

网友C:
能支持Cortex-M0内核,那也就能支持LPC111以4了。关键是JLink的器件列表里面有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D:
是支持的,以前用过。

网友E:
对的,支持,不过有时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