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PRESS-USB学习的总结

楼主(2011-11-12):
控制传输

ept->Target=TGT_DEVICE;//方向到设备

ept->ReqType=REQ_VENDOR;//
厂商请求

ept->Direction=DIR_TO_DEVICE;//
方向到设备

//读取是用REQ_FROM_DEVICE

ept->ReqCode=0xB2;//
请求码

ept->Value=0;

ept->Index=0;

PUCHAR buf=new UCHAR[3];

ZeroMemory(buf,3);

LONG buflen=3;

buf[0]=0xB2;

buf[1]=1;

buf[2]=2;

ept->XferData(buf,buflen);

delete [] buf;

线程

进程定义:进程是在当前操作系统下,被加载到内存的,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实例。

线程定义:线程是指进程内的一个执行单元,也是进程内的可掉度实体。

生命周期:线程的启动和终止过程。

线程的操作

if(LoopThread1)

{

Looping1=false;

LoopThread1=NULL;

}

else

{

Looping1=true;

LoopThread1=AfxBeginThread(LoopFunction1,this);//
开启线程

}

UINT LoopFunction1(LPVOID params)
{

CMy01Dlg *dlg=(CMy01Dlg *) params;

LONG buflen=2;

ept->Target=TGT_DEVICE;

ept->ReqType=REQ_VENDOR;

ept->Direction=DIR_TO_DEVICE;

ept->ReqCode=0xB2;

ept->Value=0;

ept->Index=0;

PUCHAR buf=new UCHAR[3];

for(;dlg->Looping1;)

{

ZeroMemory(buf,3);

buf[0]=0xB2;

buf[1]=1;

buf[2]=2;

ept->XferData(buf,buflen);

}

return true;//
返回值为真,将线程关闭

}

网友A:
喔噻,都整上线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