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sp430请教

楼主(2011-11-12):
想学习 msp430,请教有哪些好的学习板,最好带视频的,还有哪些教材,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  MSP430单片机
[1]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称之为混合信号处理器,是由于其针对实际应用需求,将多个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块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解决方案。该系列单片机多应用于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2]

楼主(2011-12-14):
感谢回答,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