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_EINT();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12):
msp430单片机中_EINT();什么意思

网友A:
_EINT()是开启总中断,_DINT()是关闭总中断

网友B:
_EINT()就是enable interrupt 打开中断
_DINT()就是disable interrupt 关闭中断

楼主(2011-12-14):
你俩的回答是一样 的喔

网友C: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答案啊,当然回答也一样了

网友D:
开总中断 关总中断

网友E:
等待第二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