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存多大?

楼主(2011-11-12):
msp430内存多大?

网友A:
楼主看看相关资料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B:
Flash最大为256KB,最小为0.5KB;RAM最大为18432B,最小为128B。
不得不说楼主太懒了,去TI网站上自己找!

网友C:
楼主不是一般的懒啊,去百度一搜也就知道了

网友D:
拿分走人

网友E:
MSP430 是一个TI公司的产品系列,针对不同应用包括很多具体型号的产品,当然也就有不同容量的flash空间和RAM空间。
      这里所说的Flash空间也可简单理解为电脑的磁盘空间,放程序的;RAM空间就如同电脑的内存大小,是程序运行过程中缓存数据用的,断电数据丢失。
      MSP430系列中F41x系列产品Flash空间从4K到32K不等,RAM从512B到1KB不等。具体的可以查TI官网或TI选型页面:http://focus.ti.com.cn/cn/multim ... _tools/mcu/mcu.html

网友C(2011-12-15):
MSP430系列中F41x系列产品Flash空间从4K到32K不等,RAM从512B到1KB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