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msp430单片机运行时间

楼主(2011-11-12):
如何看msp430单片机运行时间

网友A:
仿真时可以看到,在View 下有个Register,其中有个项是CYCLECOUNTER表示总的机器周期,可以根据你的时钟算出运行时间!
直接看时间的好像没发现!!

网友B(2011-12-19):
同一个程序运行两边的时间都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