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1-11-12):
比如说一个电瓶的充放电检测,想采用高边检测方式,普通运放.看很多资料说会超出共模范围~问题是取样电阻两端的差分电压和这个高共模电压有神码关系~实在不明白,像这种应该怎么实现呀~~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2端电压是差分值,2端电压分别对地的电压是多少你算过吗?
如果是100和101V ,2个电压,差分是1V,对地是100V,你那小运放还不直接冒烟.

楼主:
解决方法?电阻分压可行吗?

网友A:
一个是用霍尔器件
另外一个就是电流高端采集的方法,对电路要求很高.是先分压在放大.

网友B:
适合隔离测量电流:
磁环开一个口,然后将霍尔片放在其中.
导线从磁芯中穿过.通过测量霍尔电压间接测电流.

网友C:
有现成的高端电流检测运放买,不过价格不低。
尽量在电路上想办法,改成低端电流检测。这个应该不会很难。

网友D:
充电系统对噪音并不敏感 可以采用低边检测
如果不行 将运放接成差分形式浮地检测也可以

不过低边检测最理想 成本低 效果也过得去

网友E:
不用浮地,先分压再放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