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MHz和8KHz的频率信号

楼主(2011-11-12):
在用双踪示波器测量2MHz和8KHz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用哪个为触发信号,为什么?

网友A:
频率相差250倍,你想同时看清楚?
8kHz的一个周期时间内,有250个2MHz信号波形,你的示波器显示分辨能力有那么高?
用8kHz信号为触发源,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8kHz波形,2MHz波形只能是连续的一片模糊。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今天去华为面试有一道题是这么问的。我就说以2MHz为触发信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用双踪双扫示波器、。

网友C:
书呆子才会在测量前去作理论分析,哈哈,几下开关嗒嗒一扳,答案不就全有了,但作为被考者不能这样回答.
这说明那个考官呆得可以,晕.俺做考官就收那个会扳开关的.

网友D:
我也觉得是2MHZ

网友E:
哈哈~~~

老T叔做考官,就收那个会扳开关的.

老爷子做考官,就收那个以2MHz为触发信号的.

网友F:
8k,以前看过这样的问题.
还是实际动手简单

网友G:
书呆子才会在测量前去作理论分析,哈哈,几下开关嗒嗒一扳,答案不就全有了,但作为被考者不能这样回答.
这说明那个考官呆得可以,晕.俺做考官就收那个会扳开关的.

非常赞同!

其实如果二者的频率严格成N的话,容易调节出稳定信号,否则只要有0.1Hz,就是触发同步了一路,二者波形也会相对走动.
既然相差这么多,那就看哪路触发源选择那路了.

网友H:
用8K,...将示波器调到可以同时看到8K和2M跳沿的状态下,,,观察2M对应8K会不会走步...这应该是考查二路信号相位关系的实例...

网友I:
我觉得考官的考核目的在于时域测量的能力。8K和2M有没有稳定的相对关系?无论是用那个信号同步触发,只能稳定地观察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因为不同频,不稳相位,无法观察。如果这两个信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比如同源分频或者锁相,那么用8K触发同步时可以同时观察两个信号的,只不过时基需要调整,以适合被观察的信号。供参考,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