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13):
故障总结
  1. 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2. 上电烧保险
  逆变器烧坏
  三极管D667击穿
  3.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主板CPU坏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5. 屏幕偏黑
  对比度问题
  6. 通讯时有时无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造成通讯不良
  7. 触摸失灵,有时白屏
  触摸面板故障
  8. 黑屏,死屏
  逆变器烧坏
  上电即烧保险,主板故障
  液晶故障,主板亦烧损
  主板电源部分损坏
  主板故障,出现大电流烧损
  背光灯不亮主板逆变器故障
  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
  液晶故障,触摸面板损坏
  10. 触控正常,主板程序无反应
  主板故障,更换主板
  11.触摸不良,触摸失灵;操作灵敏度不够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更换触摸面板
  客户程序问题
  12. 电源烧损
  电源三极管被大电流击穿
  更换主板
  13. 主板液晶元件均被严重腐蚀,上电无任何显示
  客户环境恶劣造成文本元件损坏,
  14. 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15. 双串口无法通讯
  错用软件所致
  16. 主板松动
  触摸面板固定支脚断裂
  用强力胶粘合
  17. 485串口通讯不良
  更换IC后仍无法通讯,主板故障
  18. 触摸屏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19. TP1、TP2对地短路,CPU烧损
  20.通讯不良
  串口针脚歪斜,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讯
  调整针脚位置
  误用软件所致
  22. 画面不能切换
  面板表面有裂痕导致触摸不良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的!

网友B:
了解了,说的很详细的吗

网友C:
好的 了解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