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程序,死在一个地方,急求大虾帮助

楼主(2011-11-1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2;//模拟蜂鸣器
sbit ECHO=P1^0;//超声波回响引脚
sbit TRIG=P1^3;//超声波触发引脚
uint flag=0;
uint time;
long S;
void delay(uint z)            //声音延时子函数
{
  int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zd1() interrupt 1
{
     TR0=0;
     flag=1;
     TH0=0;
     TL0=0;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S=time*0.00017;       //算出来是M  12M晶振
  }

/*----------声音部分--------*/
void mansu()
{
  LED=1;
  delay(600);
  LED=0;
  delay(600);
}
void zhongsu()
{
  LED=1;
  delay(300);
  LED=0;
  delay(300);
}
void kuaisu()
{
  LED=1;
  delay(50);
  LED=0;
  delay(50);
}
/*--------超声处理部分--------*/
void chaoshengjingbao()
{
  if(flag!=1)
       {
         if((S>3)&&(S<4))
         {
           mansu();
           S=500;
           //delay(1000);
         }
         if((S>2)&&(S<=3))
         {
           zhongsu();
           S=500;
           //delay(1000);
         }
         if(S<=2)
         {
           kuaisu();
           S=500;
           //delay(500);
         }
       }
       if(flag==1)
       {
        LED=1;
        delay(1000);
        flag=3;
       }
}
void timer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
void StartModule()           //超声波触发程序,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
{
      TRIG=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main()
{
   ECHO=0;
   for(;;)
   {
       timerinit();
       StartModule();
       //delay(1000);
       while(ECHO==0)
          {
                _nop_();
          }
       TR0=0;
       count();
       //delay(110);
       chaoshengjingbao();
   }
这个程序是一个简易的通过超声波模块测距的程序,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以后不能正常运行,观察LED发现它只在一个频率闪烁,但正常的应该是随着距离的变化LED以不同的频率闪烁 。程序已经调了3,4天了,还是没结果,故请求各路高手帮我查出错误,万分感谢   。
}

楼主:
我这超声波模块是通过TRIG引脚发送10UF的高脉冲后模块自动发射40KHZ的超声波,反射回来的超声波通过ECHO引脚产生高脉冲。

网友A:
flag被优化掉了。

网友A:
virtual char flag;
51是8位机,要节约。最好用char类型。
无论速度和占用空间。

网友A:
在中断内不易delay()

网友A:
晕,手机连发。

网友B:
2# 迷惘的年代

网友C:
哈哈,没有看懂。
但是感觉flag不可能被优化掉。
楼主单步走一下看看吧。

感觉你的大S,会一直在0和500之间变化。

网友D:
这么复杂的程序,俺老农眼花看不清了.:lol

网友E:
一行一行写成这个样子,不象程序,感觉象找个母猴做媳妇不象个老婆。
很多错误,比如: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咋就GATE=1了呢?
void StartModule()           //超声波触发程序,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你怎么就说打开了定时器了呢?咋打开的啊??
等等,不爱看母猴,看不下去了。。。。。。。。。。

网友F:
if((S>3)&&(S<4))

网友F:
for(;;)
不规范

网友F:
chaoshengjingbao();函数比较乱
还有你的’S‘你弄明白了没

网友F:
坑爹呀:lol

网友A:
绝对是flag的问题。这是最基础的。

网友G:
if((S>3)&&(S<4))
         {
           mansu();
           S=500;
           //delay(1000);
         }
此处的(S>3)&&(S<4)何解,要让S等于几?3.5?

网友G:
S=500什么意义?

网友H:
学习学习,还在超声波之后呢。:)

网友A:
3.5也有问题,晕

网友I:
这么复杂的程序,俺老农眼花看不清了.:lol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农民 :lol

网友J:
初始化化的程序一般不会放在主流程中,而是放在主流程之前

网友K:
for(;;)
这里不规范吧~       还有flag用bit来定义~

网友L:
这程序写的问题很多呀!1 数据类型定义不合理!S最大值才多少呀?比65535还在么,不比65535大就用UNSIGNED INT 就行了!FLAG只是个二值判断用SBIT 就可以了。time=TH0*256+TL0;这句用tmei=(TH0<<8)|TL0多好,节省代码,提高速度!S=time*0.00017;S你定义是长整形,那么还if((S>2)&&(S<=3)) 这样写弄撒!直接判断=3不就结了么!还用就是中断要在EA=1,中断允许了还能中断呀,没见到你程序中有这个,TR0=1才开始计时。。总之,你还是多看看别人的程序的写法!基本功有待提高……

网友M:
 还是LS眼力好。。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N:
顶 29 楼。

楼主功底还待加强,就从这个程序开始,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