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般做一个电源设计需要考虑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13):
(无正文)

网友A:
1.电磁兼容性设计技术电源多采用脉冲宽度调制,脉冲成矩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包含大量谐波,另外输出整流管的反向恢复也会产生电磁干扰,这是影响可靠性的不利因素。 2.电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技术电子设备温度极大的影响可靠性,除了电应力以外,温度是影响可靠性的最重要因素,这就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施限制机箱及元器件升温,这就是热设计。 3电源电气可靠性设计 3.1供电方式 3.2电路拓扑 3.3控制策略的选择 3.4安全性设计 3.5保护电路大概就这些。。。

网友B:
看不太懂,但是2楼感觉说的比较好。

网友C:
2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
2楼说的很全面,也很专业,在下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又巩固了一下

网友E:
多谢楼上回复

网友F:
电磁兼容性设计技术电源多采用脉冲宽度调制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