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1-11-13):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一USB设备,运行过程中,上位机程序死机,必须强关软件,然后打开上位机怎么都连不上,必须把USB口重插拔一次才可以连接上位机,我想问的是,是PC的USB 口有问题,还是USB设备有问题,或者软件(软件测试很久了,这是第1发现的问题),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给予意见,不甚感谢!

网友A:
你的usb设备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设备供电不足
是什么设备,如何供电的?

网友B:
你的USB设备或软件的问题。

楼主:
usb用电很少200MA左右。软件用了大半年了。这批USB设备经常是运行2-3h就会出现上述问题,通过以上的建议我到是觉得USB 设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准确说是USB虚拟串口芯片抗干扰差的原因。真正USB接口没有发现这个故障。

网友D:
应该是上位机软件问题     是不是处理数据量过大     可是试试把数据较少到0

楼主:
此问题还有待我好好研究一下